大家看下,要做出如下结构,什么软件可以

楼主(2021-03-02):
大家帮忙看下,要做出如下结构,什么软件可以。图示结构使用CREO的晶格命令做的。想问下大家还有没有知道别的软件可以实现这类功能,主要用于结构的轻量化。在此谢过

网友A:
轻量化设计不用考虑制造工艺能否实现吗

网友:
用solidworks焊接结构件,先用3D做草图。在零件库先建好里把圆柱体模型。

外面6个面,建立草图,然后拉伸。

网友:
这,焊接比较费劲吧,得多少大洋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轻量化设计不用考虑制造工艺能否实现吗

忘了说了,这是3D打印的

网友:
明显是3D打印的。

网友:
3D打印适合这种产品的结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