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齿轮怎么建模?

楼主(2021-03-02):
请问下这种齿轮怎么建模呀

网友:
我一般让软件自动生成想要的模数、齿数,然后在自己改。

网友(点评):
嗯,常规的可以,主要这个是空间上的,不知道怎么生成的

网友(点评):
你看清楚这是什么齿轮就出来瞎BB了吗

网友:
阵列应该能做出来,但是应该不是正规做法

网友A:
齿轮参数是多少?

网友(点评):
不知道参数,我只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建模就可以了,参数不重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齿轮参数是多少?

你是建模出来做动画吗?那可以随便画画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建模出来做动画吗?那可以随便画画就行了

想随便画,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下手去画,还请指点一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随便画,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下手去画,还请指点一二

重点就在参数计算上,轮廓和轨迹可不能瞎编

网友C:
看你用什么软件了,沿曲线阵列

网友:
我他喵居然在想怎么加工这玩意

网友(点评):
哈哈,建模现在还没实现,加工确实没想过,可能也是个难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你用什么软件了,沿曲线阵列

用creo5.0

网友:
如果只是大概做的话,看着图中的内外面像圆球面,假设是圆球面,做半空心球,然后均分三分之一,可以按齿轮齿底做(内)表面三维曲线,作出轮毂,去除多余部分,按内表面做出齿廓(应该是投影到曲面,简单的话应该也可以做平(一点的法平面)面建模再修剪),应该在再等比例做齿轮廓线放样,然后沿曲线阵列,再陈列另外三分之二
脑补画面,建议自行脑补

网友:
我好奇什么地方用这齿轮

网友:
椭圆的,niubi吧!

网友:
涨姿势了

网友:
可以使用设计加速器(inventor)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不自己建模,除非必要

网友:
用croe画的,曲线是随意做的,齿形也是用弧线代替的,  ,有高阶椭圆方程吗?由方程的话会好些。思路是:1、作三分之一,然后阵列,合并;
2、作曲线上的特征点,并建对应平面,利用交线,作扫描混合(相当于SW里的放养),并合并;
3、第二部全部特征合成组,用特征点尺寸对组进行阵列;

网友(点评):
厉害厉害,我试一下哈,不会用高阶椭圆方程式,尴尬

网友:
这种锥齿轮一般用插件生成,或者UG的齿轮工具

网友:
凸起来的那部分齿加工和造型都成问题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