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两根铁管用什么结构能快速锁紧成一体

楼主(2021-03-02):
图1两根铁管用什么结构能快速锁紧成图2这样成为一体,能快速锁紧,快速释放,除了图3用套管这种结构之外。哪位朋友有好的建议,谢谢!

网友:
内外螺纹

网友A:
其中一个管口涨口

楼主:
这个产品不能转动的,只有从上往下压,然后锁紧

网友:
外面套不了,那就里边加根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中一个管口涨口

认同

楼主:
经常要拆装的,快速锁紧,快速释放

网友:
或者借鉴卯榫结构

网友:
脚手架扣件

网友:
摩擦焊

网友(点评):
注意审题啊兄弟。。。

网友:
管子多大规格?

网友:
管子的直径和长度,图3的结构就很好,要不就做个对称的台肩轴插里边

网友:
内外螺纹拧紧结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产品不能转动的,只有从上往下压,然后锁紧

谁告诉你管接头一定是拧进去的了,两块半片互嵌就好,额当年组装电脑桌就是这样拼的

网友: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26.70181cf9yGn9fC&id=569163030458&ns=1&abbucket=15#detail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43.70181cf9yGn9fC&id=614729839945&ns=1&abbucket=15#detai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产品不能转动的,只有从上往下压,然后锁紧

这个不能转动是在多大力下不能转动呢,锁紧后的摩擦力可以抵抗一定的扭力吧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真没想到有更好的

网友:
1.管端做成小法兰,用类似图中的接头锁紧2.强力磁铁套块用强磁力吸紧
3.你图3的套管做小法兰,然后成两半,再用图中的接头锁紧,接头可以固定一半

网友:
管端做成快换接头

网友B:
工况没说清楚,怎么谈连接方式
1.你说的快速拆装,要求多长时间拆装完毕
2.连接强度是多少,需要承受径向力还是轴向力还是扭矩

网友C:
如果不需要锁太紧的话 可以考虑对插锁扣的那种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不需要锁太紧的话 可以考虑对插锁扣的那种方式

我之前说的不够仔细,已开新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工况没说清楚,怎么谈连接方式
1.你说的快速拆装,要求多长时间拆装完毕
2.连接强度是多少,需要承受径向 ...

我之前说的不够仔细,已开新帖

网友:
直接车个空心轴,硬敲进去!

网友:
之前看过国外的一个视频,有一种工装是快速把两根管对齐(同心)的,估计找是找不到了,我回忆一下它的结构先

网友:
要承受哪些方向的力

网友:
参考詹氏车勾

网友:
老太太的拐杖,是有个弹性销吐出来,然后有个螺母顶丝锁紧。我感觉也挺好的。直线度不是那么好。

网友:
伸缩式定位销

网友:
螺纹接头

网友:
用卡套接头或者VCR接头,都是可以快熟拆装的

网友:
看看晒衣架用的两根管对接的接头,或者联轴器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