齿轮齿条机构求教

楼主(2021-03-02):
有个位移平台想用齿轮齿条机构,动力伺服电机加减速器,往复精度0.1以内。1.如果驱动齿轮和齿条直连,实现0.1的难度大不大。
2.用图中所示,中间加两个惰轮,会不会更有利于调整齿轮齿条间隙(我的想法是惰轮一个向左预压,一个向右预压)。
欢迎大家指教。

齿轮齿条

齿轮齿条

网友A:
精度0.1不难达到,
类似的机构,两个惰轮是同轴的布置的。两个惰轮之间有两种连接方式,一种是错开很小角度,然后螺栓将两个轮固定在一起。还有一种是用弹性件将两个惰轮错开,弹性调整齿轮齿条的背隙。

网友(点评):
感谢,角度是先定死后调中心距还是先定中心距再调

网友:
你加这么两个惰轮,齿条能动吗?

网友:
  二楼正解。

网友:
双齿轮消隙  你要设计一个箱体

网友:
回复精度0.1很容易就做好了,不需要加惰轮,你可以直接联系齿轮齿条供应商,他们都会提供参数的,可以用斜齿,也不贵。

网友:
我做过这种线体,用斜齿,±0.05以内是可以做到的

网友(点评):
感谢回复,斜齿需要轴向止动吗,直连电机行不行。

网友:
方案1:选择(成品的)精密齿条组
方案2:选择消隙齿轮

网友B:
水平移动用斜齿,上下移动用直齿,精度5丝左右没问题

网友(点评):
为什么上下移动不用斜齿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水平移动用斜齿,上下移动用直齿,精度5丝左右没问题

精度可达到5丝吗,这么高?

网友:
论坛大神很多!膜拜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精度0.1不难达到,
类似的机构,两个惰轮是同轴的布置的。两个惰轮之间有两种连接方式,一种是错开很小角 ...

中心距定死,根据背隙大小调整两片齿轮错开的角度,螺钉锁死,必要时打销子固定。

网友:
2#5#都说的不错,单齿可以用斜齿,双齿消隙有非常成熟的机构,可以查查。

网友:
这种结构其实也是有缺陷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