料车摆动问题

楼主(2021-03-02):
我们公司制作了一款料车,结构如图所示,三个料车为一组。在速度快的时候,料车会有摆动问题。后面在下轮架两侧增加了拉簧有少许改善(如红色划线处),速度可以达到1.1m/s,但是超过1.2m/s就开始摆动,速度达到1.4m/s摆动就很严重了。请问各位前辈,有什么办法让料车减少摆动吗?

网友:
我们公司的牵引车拖车好像是固定轮的,转弯半径不小的话,一般也没啥问题,可能货没你这个重吧
你这个这么多转向自由轮,转动方向的阻力应该还要加大,可能会好些

网友:
是不是在摆动大的那个速度下(旋转件的激振频率),产生了共振?

网友:
货的重心偏了

网友:
视频看不见,lz不妨直接提供url

网友:
后轮不要转动的吧

网友:
主要还是在消振上下功夫。像摩托车的消振一样。

网友:
看模型这前后轴与车架完全是刚性连接吧,振动是正常的,想要消振得加弹性装置。还有一招,轮胎气放点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参考下机场拖行李的摆渡车,那个也是3到4个一串,开起来很稳

网友:
转盘有问题

网友A:
转盘的结构感觉不太合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盘的结构感觉不太合理!

实际使用的是这种拖车转盘

网友:
后轮不要转动就不会有你视频中这情况了

网友:
个人见解:你这结构很难保证前后轮定位(直线行驶时四个轮子平行情况),直线行驶时四轮不平行速度一快自然摆动(行走时这结构很难保证不产生轻微摆动),个人感觉还是后轮不要转动连杆去掉

网友:
想要大转弯,直线又想快加电控吧,每个小车加转向辅助,协调好随便跑

网友:
这种是同轨迹料车咯?带载情况下很难保证四轮同轨迹额

网友:
或许牵引脱钩和前轮转盘连在一起会好一些,

网友:
做个4轮定位

网友:
转盘的位置相对车轮应略靠前,可参照万向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