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tia粘贴问题

楼主(2021-03-02):
如图,在装配体下从其他零件复制特征,选择性粘贴到另外一个零件中,出现报错,不知道什么原因,怎么设置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这个只能在零件编辑状态粘贴复制的

网友:
这个不能当成excel表格的功能!哪能随意复制粘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