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这种钣金好不好加工呀,算难加工的还是简易的

楼主(2021-03-02):
中间先折褶边,然后两头的圆弧好加工吗

网友:
这种对称和规则的冲压件不难加工,工艺和工序都很简单.

网友(点评):
就是说R20左右的圆弧,钣金厂一般都有模具吗,考虑到如果冲压要开模费用就太高了

网友:
  孔在折弯半径上,设计不合理,加工是没啥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所以孔尺寸已经给大一点了,不圆没关系

网友:
分多个工序加工不难。一步成型比较麻烦

网友:
大圆弧好多厂不愿意给做

网友:
圆弧应该很难加工,不容易成形,钢板有弹性,所以小折弯半径好办,大的折弯恐怕尺寸很难控制

网友(点评):
嗯明白了,谢谢

网友:
为啥做折弯边只有圆弧没有直边,建议带点直边,好折弯,我做过跟你这个类似的。你直接发图问厂家最好了,能不能做,如果不能做需要怎么改都会告诉你。

网友:
毫无压力

网友(点评):
哦,那就好

网友A:
楼上这些都没问尺寸直接说太容易有点不负责任啊,任何钣金件尺寸大小很关键,都不知道板厚,圆弧大小,让人很难回答!

网友(点评):
这也要杠,晕

网友(点评):
你这心态还来论坛问什么自己决定就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这些都没问尺寸直接说太容易有点不负责任啊,任何钣金件尺寸大小很关键,都不知道板厚,圆弧大小,让人 ...

服你

网友(点评):
都是大神啊,看一眼就行了,别人说的话再仔细去想想在评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