铝合金外壳如何降噪?

楼主(2021-03-02):
请教各位前辈,设计的一款铝合金外壳,轻敲击有回响,噪音太大,导致装上后整机噪音太大,如何进行降噪处理???
5052外壳,厚2.5mm,长*宽*高:1500*130*130mm,四周加工有长条孔,分两半对焊加工而成。

网友A:
可以开卸音孔,或者加大壁厚

网友:
http://www.cmiw.cn/article-345749-1.html 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你要的方法

网友B:
铝合金刚度差,只有增加筋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开卸音孔,或者加大壁厚

装上外壳后,设备运行导致内部有回音,请问怎么解决?空间有限,没发粘贴消音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铝合金刚度差,只有增加筋了!

装上外壳后,设备运行导致内部有回音,请问怎么解决?空间有限,没发粘贴消音棉

楼主:
请教各位大侠,装上外壳后,设备运行导致内部有回音,请问怎么解决?空间有限,没发粘贴消音棉,若要开消音孔,有具体的尺寸要求吗?

网友:
同问,期望大神解决

网友(2021-10-13):
期望大神来回答下

网友:
是与其他零件如何联接的?

网友(2021-11-17):
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