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,跪求大神!关于一个摆动机构

楼主(2021-03-02):
哪位大神能看出这个底部圆盘的摆动是用什么机构实现的?我只能想到用同步轮和轴承,但是占空间又不美观,装配也困难。视频不好发,只能截图,求大神指点,多谢!

网友A:
可以用齿轮加扇形齿轮摆动

网友B:
可以使用超声波电机,具有体积小,扭矩大的特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齿轮加扇形齿轮摆动

谢谢,扇形齿有标准件采购吗?另外我想问下,这个摆动机构转速要求比较低,医疗用的,我可以用步进电机直接驱动吗?还是必须得加减速机?

网友(点评):
算好扭矩,直接可以驱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使用超声波电机,具有体积小,扭矩大的特点。

我找找看,多谢!

网友C:
动作奇奇怪怪的,一律按凸轮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动作奇奇怪怪的,一律按凸轮处理

不奇怪呀,就是实现两个方向摆动,±20°,但是它这个机构看上去很简洁,我用皮带轮的话就比较复杂了,我在想它是不是用了什么成品件,比如旋转平台,但在网上找了一下,没有看到体积像它这样比较小,外观比较简洁的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扇形齿有标准件采购吗?另外我想问下,这个摆动机构转速要求比较低,医疗用的,我可以用步进电机直 ...

谢谢!单看扭矩是没问题。我主要是对步进电机特性不太了解,不知道它超低速运行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,我算了下,速度要在3转/分钟的样子。

楼主:
在线等大神们的建议

网友D:
这是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了!

有什么建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动作奇奇怪怪的,一律按凸轮处理

有必要上凸轮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奇怪呀,就是实现两个方向摆动,±20°,但是它这个机构看上去很简洁,我用皮带轮的话就比较复杂了,我 ...

±20,精度要求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了!

医疗项目,肯定好了。

网友E:
你的cad示意图中央的长柱体,是horn吗,多少频率?

看你的截图,似乎没这么长的东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的cad示意图中央的长柱体,是horn吗,多少频率?

看你的截图,似乎没这么长的东西?

中央的是B超探头和一小段线缆

楼主:
继续求教!

网友F:
可以考虑同步轮在外侧,避免整个机架过大。结构可以参考机械臂的第五轴,电机不了解,用伺服电机会不会更合适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可以考虑同步轮在外侧,避免整个机架过大。结构可以参考机械臂的第五轴,电机不了解,用伺服电机会不会更合 ...

谢谢指教,我试一下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