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台机架有平行度要求,焊接喷漆完后再精磨精磨面该如何防锈

楼主(2021-03-03):
机台机架有平行度要求,焊接喷漆完后再精铣 精铣面该如何防锈,电镀和喷漆都会对平行度产生影响,有其他防锈处理方式吗

网友:
  电镀后上磨床,喷漆时保护不喷漆的面

网友:
涂上油喷完漆,一刮就掉了!

网友:
涂点黄油,

网友:
精磨过的面就不要喷漆了,或者那个面在粗加工后喷漆再精磨。感觉工艺安排的有问题。

楼主:
|晓昀发表于 03-03 18:46精磨过的面就不要喷漆了,或者那个面在粗加工后喷漆再精磨。感觉工艺安排的有问题。
喷漆后精磨,那精磨面不是也没有防锈的表面处理吗,涂黄油靠谱吗

网友:
喷塑,电泳处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