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IDWORKS批量更换零件模板问题

楼主(2021-03-03):
大家好,因为公司在规范工程图纸现向前辈请教。   公司是十来个人的小公司 以前是做治具,图纸积累也经历了几个工程(应该也跟我一样是新鸟之类)模板都不规范,图纸管理的一塌糊涂。
请教我用《今日制造》里面的批量更改图纸功能更改完成后,装配体3D出现问题,装配体大部分零件都不见了,但是在设计树中打开单个零件却是已经更改完成了的,请问是是哪里出现问题了。
关于图纸的整理,图号的建立,怎么快速的区分外购,机加,钣金件(我现在是在图号中加特定的字母)等请前辈指导

网友A:
我一直是用的ky,没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一般区分外购和加工件都是用特殊的字母(后缀)或者用特殊图号位的数值来表示。

网友B:
标准件可以整到一个文件夹里,加工件用料号+名称的形式,自定义属性栏的内容可以设置模板,文件+属性也可以设置模板,填写详细信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一直是用的ky,没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一般区分外购和加工件都是用特殊的字母(后缀)或者用特殊图号位的数值 ...

前辈你好,KY是什么软件?  我现在是在图号中在指定的字母定义零件归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标准件可以整到一个文件夹里,加工件用料号+名称的形式,自定义属性栏的内容可以设置模板,文件+属性也可以 ...

前辈你好,你的意思是把整机要的标准件单独创建一个文件夹放置吗   其他的我现在也是那样操作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辈你好,KY是什么软件?  我现在是在图号中在指定的字母定义零件归类的

凯元软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辈你好,你的意思是把整机要的标准件单独创建一个文件夹放置吗   其他的我现在也是那样操作的

在总装配体3D里面单独创个文件夹噢,不是在那种电脑的文件夹。

网友:
你这里其实要解决的是三个问题:
一,SW模板包括:零件模板、装配体模板、工程图模板等,但SW都给了用户权限,均可以自定义。
二,SW可以用自带的批量处理程序更改零件或子装配体名称,这样重新打开总装配体就没有问题了,零件不见是因为零件名称不匹配。
三,关于一个工程师,图档就是你的宝贝,生活上面可以懒懒散散,但图档管理必须规规矩矩。首先,任何公司都会有外购的标准件、内部标
      准件以及加工件。这些都得分开管理,要用的时候直接文件夹调用即可。

网友:
这个功能可以的,挺强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