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外圆上凸圆弧刀具半径补偿刀位号

楼主(2021-03-03):
一轮行工件,外圆上的凸圆弧由几个半径不同的圆弧组成,这种圆弧用刀具半径补偿3号刀位还是8号刀位。用一把R5圆弧刀精车。圆弧刀在经过圆弧最高点前后刀位号变吗?还是把刀具半径和刀位号输入后直接按照图纸编程!
求大侠们火速支援,急用哩!!!

网友A:
刀塔式的车床,R5的圆弧刀用8号位进行刀尖半径补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刀塔式的车床,R5的圆弧刀用8号位进行刀尖半径补偿

前置刀座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刀塔式的车床,R5的圆弧刀用8号位进行刀尖半径补偿

对刀是用假想刀尖对还是用圆弧中心对刀?谢谢

楼主:
刚自己粗车了一件外圆上接两个G03圆弧的半圆,用R5圆弧刀精车的时候。开始用刀位3试车,直径用试切对刀,长度用刀具中心对刀。右圆弧能车到,但是左边的圆弧车不到。改用8号刀位也是上述状况。求大神赐教

楼主:
希望师傅们能编个简单的程序让我醍醐灌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置刀座谢谢

前置的我就不太清楚了,后置的是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刀是用假想刀尖对还是用圆弧中心对刀?谢谢

Z方向是中心,X方向按常规对刀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置的我就不太清楚了,后置的是8

好像都是一样的。但是车过顶点的圆弧时好像z向不对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像都是一样的。但是车过顶点的圆弧时好像z向不对啊

说明刀尖半径补偿没起作用,为啥没起作用,先好好的检查确认一下你自己的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刀尖半径补偿没起作用,为啥没起作用,先好好的检查确认一下你自己的程序

好的,明天上班了再试试

网友B:
看我的贴子里有程序: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6197072560?pid=126620453949&cid=0&red_tag=2133644365#126620453949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我的贴子里有程序: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6197072560?pid=126620453949&cid=0&red_tag=2133644365#1 ...

谢谢了,让我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我的贴子里有程序: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6197072560?pid=126620453949&cid=0&red_tag=2133644365#1 ...

加载此链接没有看到相关的程序啊

网友C:
3号刀位也行,对刀的时候注意对刀点与编程的点是一致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号刀位也行,对刀的时候注意对刀点与编程的点是一致就行

明天上车试试再看看吧,外行人,看不太懂,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号刀位也行,对刀的时候注意对刀点与编程的点是一致就行

或者说,用3号刀位和用8号刀位,从编程到对刀有什么不同之处吗?真心不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或者说,用3号刀位和用8号刀位,从编程到对刀有什么不同之处吗?真心不懂

8号刀位的话,z向对刀需要减掉一个刀具半径

网友:
这个还是找行家解决合适。。。

楼主:
现在新问题出来了,起始位置倒角处会有一个过切,大概长度有1.5mm长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整体轨迹是对的,用1:1的模板比了

楼主:
新问题出来了,z轴起始位置会过切1.5mm左右,直接把对刀基准W1.5会不会引起轨迹偏移

网友D(2021-04-02):
车削到最高点以后拉长多一点,然后再掉头加工拉过去,你想不掉头的话很考验对刀和精度同轴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车削到最高点以后拉长多一点,然后再掉头加工拉过去,你想不掉头的话很考验对刀和精度同轴度

但是最高点并不是一个圆弧的结束点。我编的程序到最后一个圆弧将近结束的时候会自动突然改变Z轴坐标,然后再Z+插补过去,就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