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两根铝管用什么结构能快速锁紧成一体

楼主(2021-03-03):
两根铝管用什么结构能快速锁紧一体,能快速锁紧,快速释放,除了套管这种结构之外。哪位朋友有好的建议,谢谢!

楼主:
之前那个帖子我可能说的不够仔细,所以开了新帖

网友A:
昨天铁管,今天铝管

网友:
  铰链结构啊

网友B:
类似于快速夹的自锁连杆机构参考一下。

网友C:
这不就是农村那种,对开的大铁门,上边挂个门插吗

网友:
4楼社友说的铰链结构,也可以用两个关节轴承,短轴上装两个关节轴承,关节轴承的长杆分别穿进两边的铝管里。

网友D:
病床扶手往上抬就能抬起来,到位置会自锁。放下的时候按住按钮解锁把扶手往下压就下去了。我感觉很适合你这个结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昨天铁管,今天铝管

嘿嘿,都是管子哈

楼主:
你说的是折叠沙发中的那种铰链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类似于快速夹的自锁连杆机构参考一下。

有空能给画个草图吗

网友E:
楼主你把“套管”二字忘掉,就会有很多方法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你把“套管”二字忘掉,就会有很多方法。。。

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病床扶手往上抬就能抬起来,到位置会自锁。放下的时候按住按钮解锁把扶手往下压就下去了。我感觉很 ...

病床扶手这个确定不是棘爪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这不就是农村那种,对开的大铁门,上边挂个门插吗

LZ应该不善于提问。
△两边长之和大于第三边。两杆刚接触时不能锁死,还能继续下压;直线状态,利用死点或者机构锁死;
释放时又要求可控,否则会伤人。
顺着这个思路,最好不要有可脱离的活动件。
楼主选择铝管大概是为了手持防锈、轻便,但这个力度不小的话,可能还是要改为铁管或不锈钢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应该不善于提问。
△两边长之和大于第三边。两杆刚接触时不能锁死,还能继续下压;直线状态,利用死点 ...

感谢你帮我仔细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应该不善于提问。
△两边长之和大于第三边。两杆刚接触时不能锁死,还能继续下压;直线状态,利用死点 ...

你分析的很好,我就一直在研究用什么机构好,最好两根管子提前连接好,可以折弯加锁定

网友:
自己做个镶套,简单又方便!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你分析的很好,我就一直在研究用什么机构好,最好两根管子提前连接好,可以折弯加锁定

提供一个思路
两根管(不管是什么管)用铰链连接,一边然后加一个弹性挂钩(或者类似机构),另一边做挂钩孔板,再增加一个按压解锁机构,如下图,也有很多类似的结构组合

网友(点评):
想法挺新颖,但是你再仔细想一下两个杆的运动状态,你这个铰链有没有问题

网友(点评):
示意图拉,懒人一个随便画画,可以换其他型式

网友:
我也感觉 铰链可以

网友:
滑板车 或者折叠自行车车把机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提供一个思路
两根管(不管是什么管)用铰链连接,一边然后加一个弹性挂钩(或者类似机构),另一边做挂 ...

谢谢,我做个手板测试一下

网友:
淘宝上搜快速接头或者十字万向节

网友(2022-04-22):
引用 楼主:
之前那个帖子我可能说的不够仔细,所以开了新帖

你可以在下面那块蓝色的板上固定一个开合的圆形套筒 合上用快速拉锁扣紧那就行要展开就把快速拉锁放开 你要实现自动可以通过气缸来实现自动拉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