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旺CAD中代理对象的编辑?急求!

楼主(2021-03-03):
大家好,目前在用中旺CAD,但打开的图形中有代理对象,无法对其进行修改,有什么其他办法解决吗?急求!谢谢!(用分解命令炸开后出现多层重复文字,这种方法不可行;)

网友A:
【代理对象】是第三方CAD文件生成的吧,一般是对文本加密了的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【代理对象】是第三方CAD文件生成的吧,一般是对文本加密了的文件。

应该是吧,都是国外图纸,需要转化,太费劲了

网友:
这个图纸标准不一致出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