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类怎么设定CAD界面用起来方便快捷,新手求帮助

楼主(2021-03-03):
给个教程大佬们

网友:
用默认的模式就可以。

——剩下的交给命令行和快捷键。

网友:
把常用命令的工具调出来,结合快捷键,能提高效率。不知楼主想要什么样的界面布局,说的也不明确。

网友:
所有命令行去掉,自己定义快捷键。把右手的键全部挪到左手,例如直线L,不用,改成V。为什么呢。可以通过左手盲打。不用低头看键盘了。这样屏幕就是一张纸,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

网友:
快捷键用好了,是最方便的

网友:
现在的ribbon界面不习惯,我一般都恢复成老界面,就是那种全是工具条的界面。一般用命令,用的少的就去点工具条。

网友:
从不用快捷键的飘过,容你们鄙视一把

网友:
不会用快捷键,自学的CAD

网友:
其实可以自己设定快捷键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