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装配图上色

楼主(2021-03-03):
怎样才能把网格线的装配图用不同的颜色区分出来,能看上去很好辨认出网格形状

网友:
在左侧设计树里选择要上色的零部件,再右键单击,选择颜色命令,然后在里面选择面着色还是实体着色,里面有一个应用到‘装配体’或应用到装配体,你试试看。

网友:
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区分,又不想进行零件的上色。可以采用  评估-装配体直观。电脑自动将装配体分成不同的颜色。

网友:
这电脑配置不错。

网友:
这样不卡的电脑确实牛批!

网友:
电脑太牛叉了

楼主:
兄弟跑题了

楼主:
|晓昀发表于 03-04 06:59在左侧设计树里选择要上色的零部件,再右键单击,选择颜色命令,然后在里面选择面着色还是实体着色,里面有一个应用到‘装配体’或应用到装配体,你试试看。
谢谢朋友指点????

楼主:
|顺子93发表于 03-04 08:23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区分,又不想进行零件的上色。可以采用  评估-装配体直观。电脑自动将装配体分成不同的颜色。
谢谢兄弟,就是装配体直观后怎样退出来,还能保持直观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