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架装饰

楼主(2021-03-04):
方通焊接机架,焊架大,不好运输,有什么好的思路拆成小的模块拼装?另外外表面要装饰一下变的更美观,有什么好的方法?

网友:
搞成衣架形式,拼装的

网友:
分模块用螺栓连接,至于外观,与其装饰,不如把焊缝和涂装做好,或者外面铺板子把不美观的地方遮盖住

网友:
拼装的话为啥不用铝型材呢

网友:
论坛里ITEM这个账号一直在打广告,哈哈,

网友:
设备外观钣金多一些!!

网友(2021-08-26):
支持4#观点,用铝型材,方便拆卸安装,美观

网友:
分成几段,用螺丝锁住

网友:
这个还是要系统的设计下,最好找专业的机构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