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CAD怎么画平面螺纹线吗?

楼主(2021-03-04):
平面螺纹,就是径向螺纹,现实中虽然比较少见,但是还有存在的。工业应用常见的就是车床的三爪卡盘,这个平面螺纹能够实现自动定心,即三个爪子往内或往外的运动是同步的。现实中也有平面螺纹,最常见的就是卷东西,消防水管就是软材料的,不用的时候卷成一卷,卷起来后的截面就是平面螺纹。那个蛇盘成一个圆盘的时候也可以当做是平面螺纹(忽略蛇身直径变化,当做一样粗)。
这个螺纹线在CAD里该怎么画呢?
我现在就是要画一个卷帘,卷帘布要卷起来。请高手指点,多谢!

网友A:
我知道用CAXA怎么画,公式曲线,CAD里面肯定也是一样的方法。

网友(点评):
兄弟,我现在也是用CAXA,公式说一下什么样的

网友:
用公式曲线

网友:
螺纹用简化画法,不用画细节。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。[

网友(点评):
是滴是滴,怎么画的?

网友(点评):
我试试看,多谢多谢!

网友:
在画曲线那个功能里边,有公式的

网友:
自己手画,再给他创建成模块,后期直接插入即可用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知道用CAXA怎么画,公式曲线,CAD里面肯定也是一样的方法。

CAXA里面曲线公式就只有这几个,平面螺纹线公式是咋样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AXA里面曲线公式就只有这几个,平面螺纹线公式是咋样的?

CAXA没有内置这个曲线方程,是CAXA的错。但你不会用百度,就只能是你的错了。

网友(2021-07-06):
曲线方程吗,我去学习一下

网友(2023-10-07):
终于找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