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程图里的焊缝填充方法

楼主(2021-03-04):
焊缝填充大家用什么更高效的方法?
我之前一直用画线填充的,感觉效率太低了;尤其是模型修改后或尺寸变动后;
看别人的方法,在工程图用这个工具代替焊缝填充感觉挺方便的
但是我找不到这个工具在哪个菜单下?

网友A:
又难看又麻烦,不如引线标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又难看又麻烦,不如引线标注

焊缝标注肯定还是要的,我没有说焊缝符号不要呀

网友:
加毛毛虫?

网友:
用箭头和标识标识焊缝类型,能表达清楚就可以,

网友B:
模型要是焊件,要在模型模式下添加了焊缝,工程图才有【端点处理】和【毛虫】符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型要是焊件,要在模型模式下添加了焊缝,工程图才有【端点处理】和【毛虫】符号

复杂的一般不建立焊缝模型,这个焊缝功能也和实际的焊缝不一样,焊接类型和规范的差别太大,目前这个功能基本上鸡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复杂的一般不建立焊缝模型,这个焊缝功能也和实际的焊缝不一样,焊接类型和规范的差别太大,目前这个功能 ...

  • 多实体零件可以建模完成后,转换成焊件添加焊缝
  • 装配体可以通过【装配体特征】添加焊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• 多实体零件可以建模完成后,转换成焊件添加焊缝
  • 装配体可以通过【装配体特征】添加焊缝

  •  sw里面的焊缝特征类型太少了,没有开坡口的焊缝,所以你懂的

楼主:
    魍者归来 发表于 2021-3-4 13:18多实体零件可以建模完成后,转换成焊件添加焊缝装配体可以通过【装配体特征】添加焊缝
    我找到了这个工具的位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w里面的焊缝特征类型太少了,没有开坡口的焊缝,所以你懂的

这种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的?

这只是其中的一种,实际焊缝类型很多,我在SW软件里面只看见很少,感觉不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只是其中的一种,实际焊缝类型很多,我在SW软件里面只看见很少,感觉不全

啊,这…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啊,这…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我们做大型设备的,如果焊缝建模仅仅市为了出图表达,太不值得了、而且工作量太大;
实际焊缝比软件的要复杂很多。

网友:
要么就用插件直接添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