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动惯量与启动停止扭矩的关系

楼主(2021-03-04):
各位大侠,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启动扭矩与停止扭矩足够了,但是转动惯量不够,真正使用了,会出现什么问题?有的人说,会刹不住,但是停止扭矩明明足够了,为什么会刹不住呢。

补充内容 (2021-3-4 15:58):
启动扭矩=转动惯量乘以角角速度,启动扭矩满足要求了,负载转动惯量与电机转动惯量的比值过大会怎么样?

补充内容 (2021-3-4 16:00):
既然启动停止扭矩满足了,那么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就是满足的,为什么只是惯量不匹配,还会停不住抖动呢。

网友:
会打摆子

网友A:
启动停止时负载是一个加速度,但是在运行过程中要想有很好的控制精度,负载的加速度可能会大于启动停止时的加速度,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按照启动停止时的扭矩选择伺服电机,会偏小,所以在使用伺服电机时,需要进行惯量匹配,一般电机转子惯量大于负载惯量的三分之一。至于步进电机,我选择的时候是不进行惯量匹配的,步进电机需要关注它的扭频曲线,步进电机随着转速的提高,输出扭矩会大幅度下降。我也就知道这么点,再高深和精细的东西我也不懂了。

网友B:
转动惯量不够,启动停止惯量不可能够的。
你惯量不够,加减速时间肯定就长,停的位置自然也就不准了。
并不是你能动就表示惯量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转动惯量不够,启动停止惯量不可能够的。
你惯量不够,加减速时间肯定就长,停的位置自然也就不准了。
并 ...

朋友,转动惯量比值与启动扭矩两会事,计算过就知道了。启动扭矩够了,转动惯量比值反而会差很多。我想知道是这样用会如何,有没有人这样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启动停止时负载是一个加速度,但是在运行过程中要想有很好的控制精度,负载的加速度可能会大于启动停止时的 ...

你说的除了扭矩曲线以外,其余的感觉都不对。

网友C:
分开看,步进电机按照相位角走步,扭矩足够,就能直接到位,扭矩不足,就丢步,一部到位,这个是物理特性决定的,如果过度去细分了,也可能会抖动,暂且不论。
伺服电机,驱动器给出脉冲指令,电机转相应的角度,转动过程,编码器时刻反馈位置信号,驱动器用于修正实际位置,当减速时,如果不用什么S型加减速曲线,直接停止到位,如果惯量匹配合理,这个抖动就很小,短时间内很快就稳定了,相反,电机惯量小了,扭矩足够大,转动位置也到了,可是负载惯量大,有过冲的趋势,驱动器会给出信号施加反向力,迫使负载停在预定位置,因为电机惯量小,这个力又是不断的正反变化的,造成的结果就是负载不能快速停止,在那里抖动!这个也是伺服电机的驱动原理决定的。
所以通常情况,伺服类的电机才会考虑惯量匹配,为了缓和加减速冲击力,还会用上各种加减速曲线去缓和抖动。
试想为什么普通交流电机驱动负载不去算惯量呢?无非就是启动慢点,停不下来慢慢等呗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除了扭矩曲线以外,其余的感觉都不对。

我瞎说,你瞎听,最终以专家说的为准。

网友D:
会打摆子振动,响应时间长,也就是每次反应都很慢,这种情况加减速机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分开看,步进电机按照相位角走步,扭矩足够,就能直接到位,扭矩不足,就丢步,一部到位,这个是物理特性决 ...

你好,我不理解的是,既然扭矩足够大,那么电机经过减速走到位置后,理论上速度已经是零了。为什么还会有前冲的趋势呀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不理解的是,既然扭矩足够大,那么电机经过减速走到位置后,理论上速度已经是零了。为什么还会有 ...

扭矩多大才足够是要看加减速要求的,扭矩=转动惯量×角加速度,假设你的扭矩选择好了,转动惯量大,那加减速时间就长,你不看转动惯量怎么知道加减速时间合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会打摆子振动,响应时间长,也就是每次反应都很慢,这种情况加减速机就行了

朋友,既然启动扭矩与停止扭矩是惯量乘以角加速度求出来的,那么扭矩满足了,惯量与角加速度就应该是满足,为什么还会出现加加速度小的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扭矩多大才足够是要看加减速要求的,扭矩=转动惯量×角加速度,假设你的扭矩选择好了,转动惯量大,那加 ...

我的疑问是扭矩满足:扭矩=转动惯量×角加速度。只是单纯的转动惯量不匹配会如何?负载与电机的转动惯量比值过大会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http://www.cmiw.cn/thread-1014639-1-1.html
给你参考一下

朋友,这个我看过,感觉他也没说到精髓。
比如他的最终结论:(对于财神哥选取的那个伺服电机而言,虽然力矩够了,但JL值太大,导致角加速度α太小,电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到达指定位置)
这句话就不对呀,力矩就是JL*a求出来的,力矩已经够了,JL跟角加速度a都是提前就算好的,怎么又反过来说a太小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的疑问是扭矩满足:扭矩=转动惯量×角加速度。只是单纯的转动惯量不匹配会如何?负载与电机的转动惯量 ...

伺服电机低速时停不住,不停地振荡怎么也停不下来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朋友,既然启动扭矩与停止扭矩是惯量乘以角加速度求出来的,那么扭矩满足了,惯量与角加速度就应该是满足 ...

朋友,这个并不矛盾。力矩是有转动惯量影响,也有负载纯重力或者摩擦力的影响。但是不代表转动惯量的作用就等于力矩的作用。力矩是保证驱动能让负载动起来,转动惯量是惯性。我举个栗子,一个500斤的胖子坐在滑板上,胖子加滑板对地面的摩擦力50斤,你拿50斤的力能推动胖子,你拿500斤的力也能推动胖子。但是你拿50斤推得很费劲,很慢,你推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浑身打摆子。这个时候一个可以使500斤的大力士来了,他推着胖子跑得飞快,一点不喘大气。就是这么个道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伺服电机低速时停不住,不停地振荡怎么也停不下来

为啥呀?启动扭矩不就是转动惯量乘以角速度,既然惯量与加速度都满足了,为何会停不住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为啥呀?启动扭矩不就是转动惯量乘以角速度,既然惯量与加速度都满足了,为何会停不住。

如果你说的扭矩是用转动惯量×加速度算出来的,那就没问题,完全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朋友,这个并不矛盾。力矩是有转动惯量影响,也有负载纯重力或者摩擦力的影响。但是不代表转动惯量的作用 ...

朋友,你这个说法牵扯不到负载转动惯量与电机转动惯量要匹配的原因呀。启动扭矩足够了,那就代表电机可以相应转动惯量的物体做相应加速度的运动了。为什么只是负载惯量比电机惯量大的太多,就不可以了。

网友E:
大家都明白就你不明白了
大家的回答已经从各个角度解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你说的扭矩是用转动惯量×加速度算出来的,那就没问题,完全没问题

这就是我糊涂的地方,一个人一个说法,厂家说法,负载转动惯量比值要比电机5倍以内。真正懂的人在哪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家都明白就你不明白了
大家的回答已经从各个角度解释了

大哥,你。。。。。。你说的不对啊。你不考虑惯量能行嘛,我敢说你肯定不正确选过伺服或者步进电机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朋友,你这个说法牵扯不到负载转动惯量与电机转动惯量要匹配的原因呀。启动扭矩足够了,那就代表电机可以 ...

这是力和惯性&扭矩和转动惯量的区别。朋友,你废了,回炉重造吧,你觉得你对那你就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力和惯性&扭矩和转动惯量的区别。朋友,你废了,回炉重造吧,你觉得你对那你就对。

跪求分析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就是我糊涂的地方,一个人一个说法,厂家说法,负载转动惯量比值要比电机5倍以内。真正懂的人在哪里。

我这么的跟你说吧,5倍以内就是响应速度很优异的惯量比。如果你非要小马拉大车,它也不是不能拉,但是启动停止缓慢,且小马很容易猝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这么的跟你说吧,5倍以内就是响应速度很优异的惯量比。如果你非要小马拉大车,它也不是不能拉,但是启 ...

我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会启动停止缓慢?力矩是能够满足这个物体以我想要的加速度运行的,为什么还会启动停止缓慢。这就是我糊涂的地方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不理解的是,既然扭矩足够大,那么电机经过减速走到位置后,理论上速度已经是零了。为什么还会有 ...

系统不可能是一个刚性系统
电机是停下来了,速度为0了;但是负载并没有停下来,还有向前冲的趋势(就像你坐车,遇到红绿灯,车子刹停了,但是在最后停止的一瞬间,坐在车上的人是不是还会有向前冲的趋势,会“抖一下”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伺服系统在工作的时候,不会永远都是额定力矩去工作的,也可能低于额定力矩,也可能高于额定力矩(峰值力矩);当电机速度为0后,伺服驱动会主动减少运行功率,减少保持力矩(因为系统认为不需要那么大的力矩去保持现有状态了);但是在电机速度为0后,伺服驱动主动减少保持力矩后,整个系统并没有完全“停下来”,当系统滞后的惯性力传递到电机轴上后,结果保持力矩不够了,就出现过冲现象;随后伺服驱动就会反向增大力矩;反向增大力矩后,又会出现上述同样的情况,从而导致震荡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加个比喻

为什么强调转动惯量比值的大小呢
因为如果负载的惯量大的话,就像人比车还“重”一样,在刹车的一瞬间,在人的惯性的作用下,直接把车给带跑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系统不可能是一个刚性系统
电机是停下来了,速度为0了;但是负载并没有停下来,还有向前冲的趋势(就像 ...

谢谢,你这么说我好像懂了,就像坐车,车停下来,人也停下来了,但是人还是有惯性要前冲。速度停止到零不代表没有惯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系统不可能是一个刚性系统
电机是停下来了,速度为0了;但是负载并没有停下来,还有向前冲的趋势(就像 ...

惯量不够,是不是只是会导致停不住,启动是没问题?

网友:
高铁的电机能把他推到300km
,说明扭矩够了,但是不能像伺服一样准确快速的停在一个位置

网友:
转动惯量相当于平动物体的质量,转动惯量大小影响物体开始转动和停止转动的速度或者时间。

网友:
热闹,学习中。谢谢各位分享

网友:
也会出现高速旋转后刹不住车的情况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不理解的是,既然扭矩足够大,那么电机经过减速走到位置后,理论上速度已经是零了。为什么还会有 ...

伺服的应用,加减速时间本身就很短,扭矩=转动惯量*角加速度,这里的角加速度大,转换到扭矩就会大。
前面说过,伺服的工作原理决定的,不可能一步到位(那是步进电机),要有一个反馈时间,伺服纠正响应时间,肯定会过冲的。
所以伺服电机分:低、中、高惯量,也是用来匹配不同负载运行状况的。

当然LZ说的【扭矩足够大】,就像是大马拉小车,也许可行啊!但成本上升很多哦!你愿意买单吗?
通常的做法是要么换大惯量的电机,要么中间增加减速机,曾经和卖电机的探讨过类似的问题,后来算了一下,发现大扭矩的电机真的不划算。

网友:
负载过冲

网友:
重型机械 还要考虑电机的电流曲线,所有电机也不是一直一个电流量的,特别是启动的时候

网友F:
http://www.cmiw.cn/thread-1014639-1-1.html
看看这个帖子。介绍的很全面了

网友:
转动惯量关系到响应速度,说转就转,说停就停

网友:
伺服电机是需要校核转动惯量的

网友:
前几天刚看过一个帖子  如果转动惯量不够的话  伺服电机会来回摆动  就是俗称的电机抖

网友:
伺服驱动很可能报警,因为参数不匹配,程序计算会产生错误。
如果你自己写的驱动程序倒无所谓,只要电机不烧,无论怎么加速减速都无所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http://www.cmiw.cn/thread-1014639-1-1.html
看看这个帖子。介绍的很全面了

非常不错的一个帖子

网友(2022-02-08):
个人理解是由于整个系统运行速度不是恒定的,负载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速度的波动,而本来伺服电机的控制属于闭环控制,其速度要提前于负载,两者在瞬时存在速度差异,那么在运行过程中负载的瞬时加减速就对对电机产生一个驱动效果,而伺服的正定过程中驱动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都在变化,电机正定的方向和负载产生的波动方向都是不定的,所以我们要么提升电机的驱动控制性能,要么减小负载波动对电机轴的驱动效应,后者就可以通过增大电机的惯量来减小负载的驱动效果,当同样的波动时小惯量电机轴本身被带动的更容易,而大惯量电机轴被带动的幅度和波动会小很多,就类似于配了个大飞轮,负载那点波动很难引起飞轮的波动,这样对于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来说,反正电机轴没有大的波动其正定过程就很顺利,不会出现系统紊乱发生抖动现象。小惯量电机轴波动很大,就很考究驱动控制了,一不注意可能就会来回抖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