凸圆弧刀位号后续

楼主(2021-03-04):
根据各位大侠的提示,编了这个轮子工件的外圆轨迹。R5的圆弧刀,X向试切对刀,Z向圆弧中心对刀。刀靠右端面为Z5。刀位号设置为8。按图上程序编程刀具轨迹与粗车后的轨迹相差很大(粗车是刀尖为0.4)。我懵了

网友A:
刀补是不是有问题?G41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刀补是不是有问题?G41?

不是G42吗?

网友(点评):
圆弧刀,先一个半圆为切削刃在加工,过工件最高点切削用的是另一半,这时得转换刀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刀补是不是有问题?G41?

X方向试切对刀,Z方向碰端面输入Z5对不?

网友(点评):
刀补前最好是G01加刀补,G0后面直接上刀补好像不对,建立刀补后最后设定一个到达点,一般为大于圆弧半径。有的系统程序格式不规范会产生意外惊喜。

网友:
刀尖半径补偿没起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刀补是不是有问题?G41?

今天下午试切了几刀,感觉差不多,因为成品尺寸不好测量。所以明天要出个模板比较一下。但是我编的刀具过最高点以后并没有改刀补,也不知道怎么改。

网友B:
上个完整的图纸

网友C:
看看z向对刀那块,可能有点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看z向对刀那块,可能有点问题

理论上z向碰端面设置为Z5是对的吧,中心对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个完整的图纸

完整轮面图纸已经发到新帖子了,不是专业的图纸

网友D:
很有可能是对刀基准的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有可能是对刀基准的问题。。。

Z向起始位置老是会过切1mm左右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理论上z向碰端面设置为Z5是对的吧,中心对刀

如果是用8号刀位的话,应该是偏执2.5mm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用8号刀位的话,应该是偏执2.5mm

2.5?对刀怎么对?

楼主:
新问题出来了,z轴起始位置会过切1.5mm左右,直接把对刀基准W1.5会不会引起轨迹偏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用8号刀位的话,应该是偏执2.5mm

一共两件已经车完,第一件加工余量大,不明显。第二件明显能感觉到是多偏置了2.5mm。跪求师傅详细讲解下为何要少这2.5mm

网友B:
车刀不会是R2.5吧?R5的车刀刀宽1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车刀不会是R2.5吧?R5的车刀刀宽10

直径10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一共两件已经车完,第一件加工余量大,不明显。第二件明显能感觉到是多偏置了2.5mm。跪求师傅详细讲解下 ...

对刀位置与编程位置不重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刀位置与编程位置不重叠

我对刀具补偿真心不懂,大家跟我说Z向中心对刀,X向试切对刀。我还能理解点,但是你说为啥要偏置2.5我实在不懂。刀片是直径10,半径5。为啥要偏置2.5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用8号刀位的话,应该是偏执2.5mm

求回复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看z向对刀那块,可能有点问题

求大师指点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