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线电机的运动相关咨询

楼主(2021-03-04):
有人知道,直线电机,4个G加速度,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5μm吗?
准备来说是做过这样案例的,或者说,做过最快,然后重复定位精度最高可以达到多少。

网友A:
超声波直线电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超声波直线电机?

就是直线电机,不是超声波。

网友B:
重复精度跟加速度有直接关系吗?重复精度跟机械系统精度(直线导轨精度等级、安装精度)、控制系统精度(包含光栅尺)有关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复精度跟加速度有直接关系吗?重复精度跟机械系统精度(直线导轨精度等级、安装精度)、控制系统精度(包 ...

感觉潜意识有吧,加速度太快,怕停住有误差,以前接触的都是2个G加速度。

网友(点评):
不会的,停不住就是电机没在读数头反馈的位置停下来,它只会报警,像伺服电机一样。撇开误差不管,所到位置一定是系统所给位置,如果所到位置不是所给位置,电机一定会异常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问产品技术销售为准,有保证一些。

网友:
方便的话,加下我VX13580700873,具体可以给你出个解决方案

网友(点评):
谢了,方案不用出,就是普通的单轴移动,想知道能不能达到自己所需精度

网友:
在允许负荷以内定位精度由控制系统决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潜意识有吧,加速度太快,怕停住有误差,以前接触的都是2个G加速度。

可以满足的 4G的加速度 精度可以达到±2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