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消除或减小旋转负载的惯性呢?

楼主(2021-03-04):
如何消除或消除旋转负载的旋转惯性呢?

网友A:
化短粗为细长。

网友B:
从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分析,哪些量变化可以引起转动惯量的变化,而且如何变可以减小转动惯量。楼上社友说的是一种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化短粗为细长。

结构上不允许做细长的调整,目前只能在软件控制上将驱动速度调整成柔性启动和柔性停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转动惯量的计算公式分析,哪些量变化可以引起转动惯量的变化,而且如何变可以减小转动惯量。楼上社友说的 ...

负载的结构和负荷是一定的,只能在装置上想办法,本来想加装一个弹簧联轴器,但扭矩太小。

网友:
惯性是恒定的,无法减少。减速停止的同时时可以加装气动刹车来减少冲击

网友C:
软启动 慢刹车

网友:
越细转动惯量越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软启动 慢刹车

对的,目前就是这种控制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