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行程架子如何搬运安装方便

楼主(2021-03-04):
请问10米左右长的铝合金架子怎么方便安装到离地3m左右的位置,安装位置所处地方留下可搬人过道空间较小,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

网友A:
安装位置所处地方留下可搬人过道空间较小
这话应该咋理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话应该咋理解?

将架子搬入时候,走的过道比较狭窄

网友:
铝合金一般就6米吧,应该分的好几部分组装的。先不要全部组装,搬到安装现场在装配。

网友:
上图说话

网友:
嫌麻烦地上装好后吊车整体吊。

网友:
这个跟建筑工地运送大件物体一样,这样长的铝合金用电葫芦起吊到3m位置,再去做下道工序。

网友:
意思是吊空3米操作,下面还要走人。这太危险啦,不符合规程啊

网友:
模块化安装,这样比较合理一些。

网友:
搭角手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