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圆弧型的三角形凸台用什么命令能画啊

楼主(2021-03-04):
只能用曲面命令吗

网友A:
没有尺寸,没添细节,大致画了个样子。三角形部分就是用3d草图拉伸(选择拔模角度,数值应该再大一些)然后再旋转切除得到曲面

文件是Sw2018版本的,低版本请谨慎下载。另外:很久不画图了,手生,特征什么的比较随心所欲了,新手不要学这样的方式,以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尺寸,没添细节,大致画了个样子。三角形部分就是用3d草图拉伸(选择拔模角度,数值应该再大一些)然后 ...

你这凡尔赛的

网友B:
旋转毛坯,切割缺口,圆周阵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尺寸,没添细节,大致画了个样子。三角形部分就是用3d草图拉伸(选择拔模角度,数值应该再大一些)然后 ...

厉害厉害

网友(点评):
承让承让O(∩_∩)O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尺寸,没添细节,大致画了个样子。三角形部分就是用3d草图拉伸(选择拔模角度,数值应该再大一些)然后 ...

谢谢分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尺寸,没添细节,大致画了个样子。三角形部分就是用3d草图拉伸(选择拔模角度,数值应该再大一些)然后 ...

谢谢大佬 已经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旋转毛坯,切割缺口,圆周阵列

那个向里凹的地方我能做出来  那个凸出来的三角做不出来  你说这种方法简单吗  大佬

网友:
拉伸,旋转切割,拉伸剪切,这几个命令交换使用可以造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