凸圆弧刀具半径补偿图纸

楼主(2021-03-04):
看看程序对不对,刀位号8,车刀半径5。X方向试切对刀,Z方向碰图左端设置为Z5

楼主:
广数980TDI系统

网友A:
把G42X298Z20改为G42X294.5Z20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G42X298Z20改为G42X294.5Z20试试

我输入的298是按照粗车时的尺寸,留有加工量

网友B:
这程序感觉是有些问题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程序感觉是有些问题了!

求指教下,我的思维只能这样编了。

网友C:
半径补偿本来就比较搞脑子,正常编程对刀都是从右往左,你却从左往右,刀尖号码优先用T3或T4对刀,你又搞了个T8,乱上加乱,脑瓜子转不过来!
区分前置刀架、后置刀架及进刀方向区分刀尖号T、偏置方向和圆弧插补方向!
如图所示:前置刀架,从左往右编程用G41,从右往左编程用G42,顺时针G3,逆时针G2!R刀X方向试切对刀,R刀平左端面Z0,刀尖号T4!成功以后可以再用你所说的对刀方式使用刀尖号T8
广数刀补有的系统比较奇葩,G70或G70精车程序调用半径补偿,同样程序,有时报警有时不报,报警后重启正常,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又会报警,所以安全起见半径补偿不用G70或者直接用软件编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半径补偿本来就比较搞脑子,正常编程对刀都是从右往左,你却从左往右,刀尖号码优先用T3或T4对刀,你又搞了 ...

前置刀架车外圆不是G42吗?
还有用圆弧刀从右往左车凸圆弧,经过最高点后的圆弧是不是得G40,然后退刀再G41再车另外一条圆弧?
广数980TDI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半径补偿本来就比较搞脑子,正常编程对刀都是从右往左,你却从左往右,刀尖号码优先用T3或T4对刀,你又搞了 ...

加工顺序和图纸相反,卡盘装的是大径,先车的小径。用T8的目的是因为开始想把圆弧左右一刀车了,但是试验了几次都不行。必须退刀然后换G41程序才不会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