链传动中避免使用过渡链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

楼主(2021-03-04):
当链节数为奇数节时才采用过渡链节,而过渡链节的形状易产生弯矩,减小链条的强度。
这个弯矩指的是什么啊?能用图说明吗?

网友:
弯的抻直了,直的带弯了

网友:
过渡链接主要是为了调整长短的,然后整个链条强度下降,就这样

网友A:
你这图都给出来了,还需要问吗。。。
图中正常直的链板只受左右方向的拉力,且共线;
而那个弯的链板有两处拐弯,两端力不共线。
所以你说弯矩是哪里来的?

网友:
受力图你画出来,就知道是否有弯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图都给出来了,还需要问吗。。。
图中正常直的链板只受左右方向的拉力,且共线;
而那个弯的链板有两 ...

明白了谢谢!

网友:
这个通过画图做受力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