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数器回路怎么设计

楼主(2021-03-05):
现在我有不可编程的稳压电源、计数器,这个回路要怎么连接,才能实现动作2万次的试验呢,是不是要在买时间继电器之类的呢,小白求助

网友A:
买个时间继电器 及接触器或者继电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个时间继电器 及接触器或者继电器

我打算买个循环时间继电器进行电源通断控制,但是我有220VDC的要求,好像没有对应的继电器

网友:
普通时间继电器就可以,接线正确就行

网友:
可以考虑增加一个继电器来解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