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几个小问题请教

楼主(2021-03-05):
1.以前做的模型文件,创建时使用的模板和我现在的模板不一样,能不能用我现有的模板文件设置进行同步更新?(sw好像没有这个功能)
2.当前编辑的草图名称显示在右上角草图图标那里?(sw好像没有这个功能,需要沿着在设计树往上找,草图比较多时不太方便!)
3.工程图尺寸文字设置居中时,已经存在的尺寸文字并没有同步居中,
新标尺寸也不是马上就居中,总是等标注好几个之后才生效,怎么回事?

网友A:
个人感受:
1、某些设定寄存在模板文件里,某些设定在软件里某个地方,所以换电脑后,仅仅拖入模板不够;
2、不太清楚
3、SW就这样,跟CAD不一样,更改标注设定后,已有的标注不更改,新加的才更改生效

网友B:
1.以前做的模型文件,创建时使用的模板和我现在的模板不一样,能不能用我现有的模板文件设置进行同步更新?(sw好像没有这个功能)第三方值得拥有

2.当前编辑的草图名称显示在右上角草图图标那里?(sw好像没有这个功能,需要沿着在设计树往上找,草图比较多时不太方便!)

抬头看一眼,有惊喜

3.工程图尺寸文字设置居中时,已经存在的尺寸文字并没有同步居中,
新标尺寸也不是马上就居中,总是等标注好几个之后才生效,怎么回事?
懒得录屏和截图了,标注的时候学会用【快速标注】按键,事半功倍,自动居中,自动调整间距。

懒得

网友C:
第三个问题无解,选中居中设置和没有选中的区别是标注的显示选项里,尺寸居中选中还是取消,也就是尺寸居中对每个尺寸来说是单独控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感受:
1、某些设定寄存在模板文件里,某些设定在软件里某个地方,所以换电脑后,仅仅拖入模板不够;
 ...

新建的尺寸标注也不是马上就生效,要多搞一会才生效;有点延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以前做的模型文件,创建时使用的模板和我现在的模板不一样,能不能用我现有的模板文件设置进行同步更新? ...

第二个问题,如果只是鼠标单击一下视图里面的草图线条,能不能显示这个线在哪个草图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第三个问题无解,选中居中设置和没有选中的区别是标注的显示选项里,尺寸居中选中还是取消,也就是尺寸居中 ..
是呀,不能同步,和cad里面的标注差不多,不能同步修改;
但是cad里面可以更新标注样式使用全局设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第二个问题,如果只是鼠标单击一下视图里面的草图线条,能不能显示这个线在哪个草图里?

网友:
可以的,8楼的方法不错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