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差 加差与减差

楼主(2021-03-05):
请问:尺寸10 0/-0.5 和尺寸9.5 +0.5/0,以及尺寸9.75±0.25,三种标注有什么区别吗?在设计意图和检验标注上有去区别吗?

网友A:
肯定是10  0,-0.05这么标注,这告诉加工方,这地方是负差。别人做的时候肯定会按下差走。基本会做到9.96左右。你要是9.5   +0.05  0 这么标注的话,机加工那边会认为是正差,加工往上差走。会往9.99上做。虽然都在公差带里面。出来的活适配性就差很远。

网友:
除了楼上说的   这种公差的标注在加工轴和孔的时候也有基轴制和基孔制的作用

网友:
我晕这个也讨论,基本尺寸是定死的,10孔就配10轴,还能变9.5的啊,公差按你要求选啊,这个是机械的基础的基础了吧!

网友(点评):
以前公司有英制产品英制尺寸的时候,还是会标注7.94 11.11这样的标注基本尺寸。

网友:
除了上面诸位提到的,还有基本尺寸是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,尽量圆整,尽量选择优先数系,这样后续改型需要放大或缩小尺寸的时候好操作。

网友:
感觉实际工件一样,就是做SPC表格时有说法吧

网友:
三问:自己做图标注舒服吗?别人看图舒服吗?加工出来的零件装配舒服吗?

网友B: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觉得公差标注对于小批量的意义不大。公差应该是基于统计学产生的,是针对大批量随机数据的一个离散分析。对单一产品,就只有一个尺寸,不存在范围。基本尺寸,只是个基准,你所谓的公差,只是离散数据落入的范围。 你那一对一的数据,是间隙、过盈,通常只是两个尺寸头减下就出来了

网友:
区别大了,建议你看一下公差与配合的相关书籍,得有点基础才能和你讲明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觉得公差标注对于小批量的意义不大。公差应该是基于统计学产生的,是针对大批量随机数 ...

如果是单件的话你直接拿这两个件比划就行,如果你的一个配件在采购中,那么你就得标注公差,不然加工的没法给你加工,或者加工出来没法装配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单件的话你直接拿这两个件比划就行,如果你的一个配件在采购中,那么你就得标注公差,不然加工的没 ...

你说的也没错,毕竟这人手做出来的东西一致性也不是那么好,公差当然得标,但觉得太对图纸较真也没必要。事实上过渡配合的公差带中,你就能装出间隙与过盈。过渡配合是一种混沌状态,你的零件只有间隙与过盈,最多多个零对零。这时候你实际装配时,你说你是用过盈呢还是间隙呢?这时候也只能选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说的也没错,毕竟这人手做出来的东西一致性也不是那么好,公差当然得标,但觉得太对图纸较真也没必要。 ...

过度配件的装配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我的设备能正常运转,而不是选配,只要满足公差要求的就是合格的,就是满足设备设计需要的,过渡配合的三种状态都是合格的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过度配件的装配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我的设备能正常运转,而不是选配,只要满足公差要求的就是合格的,就是满 ...

看来你还是没明白我说的,公差若标注为过渡配合,当然你加工的零件在公差范围内自然是合格的。可对你的装配来说,同一个位置的零件有的过盈,有的间隙,有的零对零。你确定你产品质量稳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你还是没明白我说的,公差若标注为过渡配合,当然你加工的零件在公差范围内自然是合格的。可对你的装 ...

在这个范围内要求设备稳定,这就是公差的作用!

网友:
学习了,研究的挺透彻啊

楼主:
真理越辩越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10  0,-0.05这么标注,这告诉加工方,这地方是负差。别人做的时候肯定会按下差走。基本会做到9.96左 ...

和我想的一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觉得公差标注对于小批量的意义不大。公差应该是基于统计学产生的,是针对大批量随机数 ...

公差和批量  牛头不对马嘴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公差和批量  牛头不对马嘴啊

那是,对牛弹琴基本上是白费力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