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在装配体中创建新零件

楼主(2021-03-05):
各位软件大神,我有个小问题,当我们需要在已有装配体中创建新零件(而不是插入),会弹出一个是否继续使用空模板,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?如何选择呢?

楼主:
如图所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图所示

盗版软件,或者以前安装过低版本的软件,模板的默认路径有冲突,改一下路径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盗版软件,或者以前安装过低版本的软件,模板的默认路径有冲突,改一下路径就好了。

“模板的默认路径有冲突”,这句话不太理解。你的意思是模板文件夹里的零件模板有两个以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“模板的默认路径有冲突”,这句话不太理解。你的意思是模板文件夹里的零件模板有两个以上?

如果是安装到C盘的,默认路径:
C:\ProgramData\SolidWorks\SOLIDWORKS 2018\templates\gb_part.prtdot
                    ↑改成对应版本    ↑改成需要的模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安装到C盘的,默认路径:
C:\ProgramData\SolidWorks\SOLIDWORKS 2018\templates\gb_part.prtdot
...

谢谢,经过您的提示,我找到问题所在了。Solidworks在创建文档时,是有两个模板区的,一个模板区在data/templates下面,属于高级的。还有一个是新手模板去,这个在lang\chinese-simplified\Tutorial。我一般在用solidwokrs时都用高级的templates,而新零件是自动调用lang\chinese-simplified\Tutorial,但是lang\chinese-simplified\Tutorial没有高级的模板。这样需要怎么去解决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经过您的提示,我找到问题所在了。Solidworks在创建文档时,是有两个模板区的,一个模板区在data/t ...

也可以把文件模板那里都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以把文件模板那里都改了

我的这个位置就是data/templates,可是建立新零件的时候软件还是会寻找新手那个零件模板,而不是高级里的那个零件模板。

网友:
也可以选择无视

网友B:
不用管这个,没什么影响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用管这个,没什么影响的!

感觉很不舒服,我比较较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