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车件好加工吗?

楼主(2021-03-05):
最终的使用中间段是半剖的

网友:
应该关心的是能不能车出来

网友:
里面的尺寸也不好量吧

网友:
要被车工打洗

网友:
要被车工喝点酒打死

网友:
两个基准离那么近,检测起来费时吧

网友A:
好加工,车工的减压神器,就是加工的时候费工程师,平均加工一个消耗一个工程师。

网友B:
设计者在设计这个零件的时候,考虑过加工工艺的问题没?如果有,那么由他亲自操刀把

网友C:
我想知道有啥东西装进去,这奇葩玩意

网友:
不好加工...而且看剖面线还不一定是金属,就更难了,检测到不是啥大问题,剖检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设计者在设计这个零件的时候,考虑过加工工艺的问题没?如果有,那么由他亲自操刀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想知道有啥东西装进去,这奇葩玩意

实际中间段要半剖使用,这个车是其中一道工序

网友:
一般的床子车不出这么精准的尺寸吧

网友:
不好加工,终检可以做,过程中如何品检控制?

网友:
你配套零件能装进去?

楼主:
零件实际使用中间段是半剖的。

网友:
这个对刀具的要求就太高了。中间的那个槽,何种刀具能伸进去呢?如果是折刀,空间也不够展开的啊。刀具就搞死人了。

网友:
太佩服这个设计了

网友:
不好加工啊,中间的内槽,检测是问题,加工中的排削也是问题,很疑惑,真没难加工的工件是干什么用的?设计思路是什么??

网友:
只能说能干。

网友:
这高精度,干出来价格不菲啊,而且还会有超差的,检测都是大问题

网友:
这个不应该是做成两半,然后各自加工完成,扣在一起吗

网友:
能干,就是耗人

网友:
这能加工?

网友:
年度最佳设计

网友:
你确认这不是橡胶件吗。

网友:
可不可以考虑两头先加工到位,线切割完了再加工中间

网友:
这个车床车不出来的,且不说中间内腔部分。仅仅11.0 -0.01/-0.03这个公差标注线右边的内腔就车不出来。里面的尺寸也无法测量。如果使用火花机加工,或许还有可能。

网友:
看同轴度要求,太高了是做不出来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加工,车工的减压神器,就是加工的时候费工程师,平均加工一个消耗一个工程师。

也费刀,一刀一个工程师

网友:
连材料都没说,问能否加工,当然就算刚性好,切削性能好的材料也很难加工

网友:
就算能加工出来也不好测量啊

网友:
该分体就分体

网友:
不懂工艺的设计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害死生产技工,然而现在最不受老板待见也是工艺工程师

网友:
楼主好:
      啥材料?试下3D打印

网友:
千万不要让车工知道是谁画的

网友:
这是桃花岛机关上用的吧!!!
啥材质??A、B两个基准点都在深处,我想知道啥东西能放进去?

网友:
内部太复杂了吧

网友:
这看着很像光学上用的镜筒啊

网友:
如果是防水要求高的话,建议拆成3段,端面法兰密封连接

网友:
同39#楼一个问题,基准在孔径最大最深处,用来做什么?塞进去一个会膨胀的材料?

网友:
中间内腔能装配进零件去?

网友:
1,基准为何不选择两端的;
2,都没有圆角,倒角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好加工,车工的减压神器,就是加工的时候费工程师,平均加工一个消耗一个工程师。

那完了,我这两天刚搞了一个这样的 液压缸,图纸还没给到车工师傅,我要被消耗掉了吗我要不要提前跑路

网友:
不说清材料牌号,怎么确定加工工艺方法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完了,我这两天刚搞了一个这样的 液压缸,图纸还没给到车工师傅,我要被消耗掉了吗我要不要提前 ...

没事。。他们老搞活塞导向套习惯了已经。

网友:
这个件加工需要特殊道具,而且我没算是否刀具干涉,而且加工后内孔无法检测,工艺性非常不好

网友:
太难加工了

网友:
可以用两个零件,对接构成,一个零件,确实有问题。两个零件之间用对接结构保证。

网友:
不好加工也不好测量,建议改设计

网友:
中间那个直径52孔装啥呢?咋装呢

网友:
画图的挨揍是免不了了

网友:
这设计有考虑过排屑吗?里面搅在一起不是加工质量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产生事故的问题1 I8 Y% b" Z  E& {

网友:
先都不说加工 就想知道中间公差孔相配件怎么装

网友(2021-04-04):
这个设计肯定是大拿级别的人干的

网友:
别只考虑车加工,车加工是很难做出来的.看剖面线应该不是金属材料,或许是硅胶模滴胶之类的塑胶零件.用途及组装不知道.

网友:
奇葩设计

网友:
中间段半剖,三坐标还是可以测量的。加工费多少,重赏还是有勇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