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装配工装的设计问题

楼主(2021-03-05):
请教大神,这是两个旋转盘,装配的时候要设计什么样的工装才能保证两个工件装配误差最小。

网友A:
你真是要造陀螺仪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真是要造陀螺仪吗。

就两个旋转轴,五轴设备

网友B:
把图片上的零件做个说明,旋转盘是哪两个?需要保证哪个地方的装配精度?

网友C:
问题描述不清楚,显得很不专业!

网友:
迷迷糊糊

网友D:
提问要到关键点,否则解释不清楚了

楼主:
红色是A,铝色是B;主要保证X方向的装配误差,YZ方向的用AB间连接轴保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图片上的零件做个说明,旋转盘是哪两个?需要保证哪个地方的装配精度?

您再看一下,补充描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题描述不清楚,显得很不专业!

劳烦您再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提问要到关键点,否则解释不清楚了

劳烦您再看一下

楼主:
劳烦您再看一下

网友:
这个做个A/B两个零件的限位工装,不就可以了吗?

其实,只要限位X轴尺寸的话,将定位轴改成台阶型的就可以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