钣金展开图中折弯注释怎么不显示?

楼主(2021-03-05):
自动出来的展开图会加上折弯注释,想隐藏,能不能?

楼主:
折弯线要保留,向上90度这样的文字能不能隐藏?

网友(点评):
直接选择文字【隐藏】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折弯线要保留,向上90度这样的文字能不能隐藏?

能不能系统批量设置?统一不显示折弯注释文字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系统批量设置?统一不显示折弯注释文字。

在工程图模板中,取消此项勾选

楼主:
|DaveChan发表于 03-05 20:17
在工程图模板中,取消此项勾选

搜噶,这么显眼,我居然找了半天没有看见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