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配体中无外部参考这个选项有什么用?

楼主(2021-03-05):
各位大神,如图所示,在装配环境下,建立新零件,无外部参考这个是啥意思啊,什么情况下用?

网友A:
自下而上的设计时,它会解除某些关联零件的相互参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下而上的设计时,它会解除某些关联零件的相互参照

谢谢高手解答,能不能描述一个例子便于理解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高手解答,能不能描述一个例子便于理解。

比如说你画一个牙孔,你这个牙孔是根据另外一个同心圆画的,这个同心圆的额圆心就是牙孔的外部参照,这样有参照的画法是不用标尺寸的(因为它已经被参照的圆心约束住了),如果是无外部参照的话,那这个牙孔是可以随便移动没有约束好,需要标尺寸来约束它

网友:
有没有直观些的案例来做为分析结果说明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