力的计算 请教大佬

楼主(2021-03-05):
如图所示 我在F出的力要有多大才能吧重物拉动,我自己计算了一下要41754N的力,感觉不大对,这个力也太大了。有大佬指教一下如何算吗?

网友:
最好把计算过程发出来,才能帮你分析,如果是重物拉动,应该有摩擦系数要考虑

网友:
我算的17162

网友:
应该是2041N左右,用3角函数计算

网友:
我咋算着:15126.2(不计摩擦力)

网友A:
你的41754是怎么计算的?

网友B:
你这问题问的。
如果你画的图是水平面,完全不考虑摩擦力等任何反做功力的话,
我一根手指头就能推动!
角加速度参数没有,摩擦参数没有,其它阻力参数没有。地球的重力方向也没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问题问的。
如果你画的图是水平面,完全不考虑摩擦力等任何反做功力的话,
我一根手指头就能推动!

重力方向向下   摩擦等其他因素暂时不考虑  理论上要多大力能让它在这个位置保持平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41754是怎么计算的?

我是以811 300为力臂计算的  不是旋转中心与力的水平距离来算的  应该是错的

网友C:
(811*cos29*270)/(300*sin22)=1704.15kgf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(811*cos29*270)/(300*sin22)=1704.15kgf

要清楚: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垂线段长,是力臂.

网友:
我这算出来17041.48N;小数位多留几位17041.4759233N

网友:
这个分两种情况。
1、如果是G与F 相同,
2、如果是G 垂直于旋转平面,就需要计算摩擦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清楚: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垂线段长,是力臂.

好的  谢谢大佬

网友B:
要明确:
1.克服什么力来使系统保持平衡
2.力臂的概念
3.力平衡公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明确:
1.克服什么力来使系统保持平衡
2.力臂的概念

了解  谢谢

网友:
条件:
长度300与水平方向的角度是65度,
力F与与长度300的角度是22度,
811与水平方向为151度,
重力270kg与水平方向是垂直的。

把力和长度都分解到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,只看水平方向。
300*cos(65)*F*cos(3)=811*cos(29)*270
F=1512.6kg

网友:
这个角度要用函数算,所以差别会比较大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