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升降茶几是什么结构

楼主(2021-03-05):
想做一个类似桌子,苦于内部结构设计,有大神知道里边是什么样的吗?
有人知道哪里能买到带自锁的液压助力支撑杆吗?

网友A:
不像液压的、看着就是类似太阳伞转盘那种

网友:
四杆机构

网友B:
电动,蜗轮蜗杆结构就解决了

网友:
好奇中,等待大神回答!

网友:
等待大神指点+1

网友:
四连杆机构,桌面与地面保持平行

网友C:
你不是会拆么?拆了都不知道结构,我们应该更不知道

网友:
看着不像电动的,猜测是类似棘轮的结构原理吧,

网友(点评):
我猜棘爪,棘齿条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不像液压的、看着就是类似太阳伞转盘那种

太阳伞转盘?愿闻其详

网友:
看底部边有个弹簧复位机构,有点像棘爪结构

网友:
这支撑连杆是2个,和上下台面不就成平行四边形了,在一个连杆上装个限位齿槽,边上是卡进铁片,这结果可参考管道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太阳伞转盘?愿闻其详

荆轮机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动,蜗轮蜗杆结构就解决了

电动是换电池还是插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不是会拆么?拆了都不知道结构,我们应该更不知道

???

网友:
这个桌面要时刻保持平衡,正好是平行四连杆机构!

网友E:
基本上主流结构都是连杆+气弹簧

网友:
感觉还可以做的更好,就是水平方向无位移,只是竖直方向升降。气簧棘轮锁死四连杆,制作成本不大吧,但就是气簧选型得多试几次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基本上主流结构都是连杆+气弹簧

如果多个位置可调,如何自锁?螺丝锁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动是换电池还是插电

纯机械即可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多个位置可调,如何自锁?螺丝锁紧?

摩擦抱死?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,哈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摩擦抱死?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,哈哈

随意停?这种我觉得不保险。有一个手动锁死装置就比较放心了。

家里熊孩子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随意停?这种我觉得不保险。有一个手动锁死装置就比较放心了。

家里熊孩子多啊

液压行走机械上经常用到,常闭式液压摩擦制动器,别说熊孩子了,熊都治得服服帖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