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口丝锥 请大家帮忙鉴别 谢谢

楼主(2021-03-05):
请问这个丝锥是德国还是日本生产的,是什么品牌,上面镀的是什么,都能用在那些材料上(铁 钢 铝)?

网友A:
日本产的。可用于钢材攻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日本产的。可用于钢材攻丝

多谢指教。请问黑色部分是什么材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JAPAN

谢谢指教,

网友:
看那字就应该猜到是日本人的。

楼主:
日本OSG  原装

网友C:
这个丝锥还是不错 的  我们 经常用  死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丝锥还是不错 的  我们 经常用  死贵

500多还是800多?

网友:
那么大一个OSG的LOGO。。。。

网友:
日本OSG丝锥,你这个型号我在OSG样本上面没查到,但丝锥上面写有TiCN涂层,适合切削铝、不锈钢或钛合金等材质,但这种涂层耐热性较差,不适合高温切削,不建议干切

网友(2021-05-04):
日本OSG的内冷丝锥,加工铸件的

网友:
OSG,小日本的牌子;国内样本没有这个型号;6HX,欧标的;PM,粉末冶金的;直槽应该是加工铸铁的。

网友(2021-07-08):
日本的,os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