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机使用中总出现烧电机

楼主(2021-03-05):
我们有一个项目使用了直流电机,但是,最近半年总出现用户反馈直流电机碳刷偏磨,导致打火花,烧电机问题。

请问哪位社友对直流电机特别熟悉?此问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?

网友:
能上无刷吗

网友(点评):
有刷电机有它的优势,尤其是低转速下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找电机厂家?电机是负载轴是怎么连接的?你们是只有这一个项目用到了这个电机吗?有没有类似的场景使用到同款电机?简单来说就两个原因:1,电机本身的问题,你要找厂家了。2、你们使用的问题,连接方式,负载不平衡,外部振动,电气原因等等。不知道具体工况不清楚就不好判断

楼主:
前几年用的是有刷电机。

网友:
一般解释不了的,我都定义为灵异事件:有鬼

网友:
估计是电机轴中心线跟传动轴中心线同轴度有问题,导致电机轴径向受力较大

网友(点评):
有可能,小电机轴受力很差,尽量同心并采用弹性联接

网友(点评):
我昨天说是电机轴装配后的同轴度不好,引起的偏磨。我们负责另一块技术的领导不同意,他认为是电机轴的动平衡不好引起的机器振动,而引起的偏磨。

网友(点评):
电机轴的轴伸上安装有压缩机连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几年用的是有刷电机。

1)为何改无刷;
2)有刷也有这个问题吗?

网友:
动平衡不好是全向震动,噪音大。

网友A:
有没清晰照片,型号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清晰照片,型号参数

周一我去拍个清晰图片,电压110v,功率几百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