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列调心滚子轴承

楼主(2021-03-05):
这个双列调心滚子轴承,我们查表。

1.     它的高度公差是 0- -0.15mm,  后面还有一个修正值,0- -0.38mm, 这个修正值是什么意思?

2.     另外,这个设计,外径腔体公差是否可以改为H7,这样就是间隙配合了,外圈靠两端夹紧?你推荐外径腔体是什么配合?

3.     另外,我们车间装配的时候,这个轴承是抹油脂, 400转左右,2号纳基脂 就可以了,是吧? 然后大概抹个50%-100%

网友A:
轴承型号?
轴下端是悬空还是另有支撑?
釜内是正压还是负压?有什么气体?

网友:
这剖视图有些看不清楚啊!

网友:
同行,double acting 机械密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轴承型号?
轴下端是悬空还是另有支撑?
釜内是正压还是负压?有什么气体?

同行

网友:
最上面那个骨架油封,方向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