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机器人抓取手爪选用什么材料好?

楼主(2021-03-05):
我想对机器人手爪材料,像负责连杆,传递部分的部件,采用铸铝是否可行?谢谢!

网友A:
用碳纤维比铸铝要好一些,碳纤维材料的刚度比铝大,而重量比铝轻,有利于抓手的承载能力和灵活性。

网友:
钛合金强度好,耐腐蚀,重量轻

网友:
成本不考虑吗?

网友:
看你应用什么场景,目前市场主流夹爪基本上都是铝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碳纤维比铸铝要好一些,碳纤维材料的刚度比铝大,而重量比铝轻,有利于抓手的承载能力和灵活性。

碳纤维成本如何,是否可以通过铸造或3D打印等制造方法,做出“V”字型?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碳纤维成本如何,是否可以通过铸造或3D打印等制造方法,做出“V”字型?谢谢!

铸铝是想模块化可更换吧?

有量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铸铝是想模块化可更换吧?

有量么

非标的

网友C:
八角管,刚度大,重量又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八角管,刚度大,重量又轻!

这是什么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