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英制图纸中这个标注表示什么意思

楼主(2021-03-06):
看了半天不是很明白,还望大佬指教

楼主:
还有一个图在这里,圆的直径又是多少啊?

网友:
局部视图大家都懒得猜了

网友:
第一个图的意思是钻3/16”通孔,攻沉头角度82° 8#贯穿螺纹 14处
第二个图孔的直径应该是标注在图纸其他同样的孔处
个人愚见 如有误请大神指教

网友:
Very simple, easy understand from the drawings.

网友:
The first picture: Drill a 3/16” through hole, tap the countersunk head angle of 82°, thread specification 8#, deep penetration threaded holes, a total of 14 places;
The second picture: the depth of the threaded hole in the planing surface is 0.103。

网友:
4楼说的比较明白,我理解的是:第一个是3/16”的沉头通孔((比M4大一点,),沉头角度是82°,装的时候用#8的螺钉,有14处;
第二个估计在其他视图,要是没其他视图,你可以按比例自己算一下,

网友:
4楼正解!

网友:
这个感觉相似工程式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