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貌似简单得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21-03-06):
这是一个升降机构,四个导柱做导向,中间一个1200kg输出力得油缸;

四导杆机构在实际应用中调的十分顺畅,一点都不卡顿;

这六个压紧块得间距相同;起初我以为下面的油缸输出力1200kg,那上面得压紧块应该是每个200kg;

   但后来晚上睡觉躺床上,想想又不对啊;力由三个特性:相互性、矢量性和同时性。同时性是指力同时产生,同时消失。这个1200kg得力通过钢板传递给6个压紧块,那这样6个压紧块是不是应该每个也有1200kg的力啊??

网友:
貌似简单。6个总共受力1200kg,我觉得单个应该是除以6.
除以面积就是压强,再乘上面积又是力,不就是单个200kg么

网友:
上面的压紧块做什么作用的看不出来呀
举个例子卡车4个轮子承受1吨载荷
如果你这个油缸漏压 是不是会慢慢掉下来呀

网友:
我一个没学过专业的瞎猜:

外围四个压紧块越靠近中间两个压紧块,就越接近贴主躺床上之前的想法,

反了,就反了。

另外,这玩意儿是压啥样东西的?

但,无论如何,如果真的不得不把每个压紧块都得设置成1200kg,估计先坏掉的不是压紧块,而是贴主上次谈起过得直线轴承会先瓦塔拉。。。

抱歉,被传染了,我也分不清“的”和“得”了。。。

网友:
力是矢量,所以F油(向量)=—6f块(向量),解得|F|=6|f|

网友A:
从设计角度,单个压紧块应该设计成能承受34%载荷

网友:
压紧块和钢板通过螺栓连接的,钢板受到的力是1200kg,6个压紧块应该均分这1200kg的力。

网友:
可以把液压杆中心作为一个1200kg的力点,压块到中心的距离当成杠杠计算一下每个压块受到的反作用力,看看总和是不是1200kg,太晚了,懒得起床算了。

网友:
|蛋蛋超人发表于 03-07 03:09可以把液压杆中心作为一个1200kg的力点,压块到中心的距离当成杠杠计算一下每个压块受到的反作用力,看看总和是不是1200kg,太晚了,懒得起床算了。
我错了

网友:
最简单的想法:有六个壮汉,一起抬一个1200kg的钢板,这六个壮汉一毛一样。请问是每个壮汉扛起来1200kg还是每人200kg?我觉得应该是每人200kg吧,否则的话,哪里还需要多人去抬重物呢

网友:
走火入魔了

网友:
位置不同,压力不同
厚度会有微小的差异,也会造成压力不同,很有可能某一个压块完全不受力
可以搜索超静定力学

网友:
一个是油缸出力 和 块块受力多少没有关系

网友:
理论上来说是6个块平分,每个受200kg的载荷,但是由于位置关系,载荷的大小会有变动

网友(点评):
位置和挠度会有影响。理想状态下就是200kg。

网友:
这6个压紧块,不管怎么摆放,间距相不相等,最终这6个压紧块共同承受1200KG的力。
由于钢板会发生弹性形变,越靠近油缸出力点位置的压紧块,受力会越大,并不会每只都均匀受力200KG

楼主有点走火入魔了。。。。
工作别太累,适当休息,放松放松。不然脑子转不过来了(doge)

网友:
楼主太牛了,火星人

楼主:
|LiNing_jrjub发表于 03-08 10:47 本帖最后由 LiNing_jrjub 于 2021-3-8 11:57 编辑

这6个压紧块,不管怎么摆放,间距相不相等,最终这6个压紧块共同承受1200KG的力。

由于钢板会发生弹性形变,越靠近油缸出力点位置的压紧块,受力会越大,并不会每只都均匀受力200KG

楼主有点走火入魔了。。。。

工作别太累,适当休息,放松放松。不然脑子转不过来了(doge)
感谢层主的解惑

网友:
这可不就像是1+1=2的问题吗。楼主想追溯起源吗?

网友:
如果6个压紧块相对于油缸的中心来说分布均匀,而压紧块下的那块大面积支撑钢板或者刚架的刚度足够的话,应该是6个压紧块均分这1200kg的力,每个压紧块承受的力相同。如果压紧块下的那块大面积支撑钢板或者刚架的刚度不是太好的话,实际应该是靠近中心的压紧块承受的力会偏大一些

网友:
理论上每个块受力200,实际上离中心远的受力可能小于200,靠近中心点的可能大于200

网友:
理论上,均分不错,实际上不一定噢,还要考虑余量。 实际情况有没有可能只有三个受主要的力?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啊!

网友:
这个其实分为理论计算跟实际应用两种计算方式的,工程实际应用中,研究对象的受力往往相当复杂,所以在理论计算中,常常将作用于刚体的力系等效简化,也就是把钢板当成绝对刚体看待,1200KG的力虽然是施加于钢板一点,但通过钢板的传递,最后平均分配到6个压块上了,每个压块分摊200KG力。

网友:
思考一下,如果你的手尖顶住一支笔,顶哪儿都会发生不同的现象,那就是力矩的约束条件。

网友:
理想状态下是每个200KG,实际上会在200上下,压紧块高度的细微误差会导致力的大小不等

网友:
这个机构用直线轴承会不会不太行?万一出现偏载情况,直线轴承就不行了

网友:
肯定不会每个都有1200kg的力,一匹马拉六个车跟拉一个车能一样么。

网友:
哈哈,楼主钓鱼没钓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从设计角度,单个压紧块应该设计成能承受34%载荷

大侠的这个34%不知道是从哪儿看到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大侠的这个34%不知道是从哪儿看到的。

哈哈,我瞎猜的。跟设计平板车类似吧,四个轮子,但瞬时承重的只有3个轮子,所以每个轮子理论承重34%×安全系数。

网友:
离中心点斤的受力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我瞎猜的。跟设计平板车类似吧,四个轮子,但瞬时承重的只有3个轮子,所以每个轮子理论承重34%×安 ...

学习了!

网友(2022-02-27):
靠近出力轴心的块块主承大部分力,
远离轴心的块块,会因推板的挠度、精度等问题减少承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