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工程图孔标注问题

楼主(2021-03-06):
使用孔标注时,总是出现尺寸数字压着线的问题,遇到有对称公差的,转PDF后负公差的符号都要被挡住了,求教怎么调?

网友A:
改下字体大小试试

网友B:
字体的关系,改一下就好了。以前遇到过。字体改成宋体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调整字体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用线条画引出线,再转pdf

网友C:
字体与线的距离是可以调节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字体的关系,改一下就好了。以前遇到过。字体改成宋体就可以了。

现在就是用的宋体。3.5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下字体大小试试

3.5的字体了,最小标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字体与线的距离是可以调节的!

怎么调?我就是没找到可以调这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字体与线的距离是可以调节的!

找到了,这里1.5改成0.5就好了,谢了

网友(2023-08-27):
高度改成点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