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学UG编程序,在手机哪里可以先学学理论?

楼主(2021-03-06):
干了好几年数控操作工,现在想学ug编程序,不知道用手机有没有网站可以先学学理论。请教大神。谢谢!

网友:
我要自学网上面有好多自学视频

网友:
学专业的东西,先把“用手机学习”的想法丢掉!!!

手机屏幕的大小,限制着“余光吸收知识”的机会,换句话说,用手机学习,相比用电脑学习,进度一定会慢得一塌糊涂。。。

何况,要求靠无数次重复操作去达到条件反射或肌肉记忆的专业软件,我认为,用手机去学习,只能达到“我会了”的那么个阶段,而且,需要花很长很长时间。

网友:
社区3D云课

网友:
手机上边只能看一些视频吧,做到了解,真正想要学习这门软件,建议还是多动手画图,编程

网友:
用UG的现在少了许多

网友:
可以的,日常的学习再通过实际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