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铣复合机床加工零件

楼主(2021-03-07):
  直接安装的铣刀,比手磨刀方便很多,因为不需要对中心高嘛,这个零件就是要求端面中心铣一条槽,对刀其实很简单,因为Y轴上下行程不够,只能到中心的位置,选择Y轴做中心,槽的长度用X轴来走,宽度用的D2.5mm的铣刀,切端面留一个小点,然后把铣刀摇到点中间,z轴切削一点,跟着XYZ三轴输入0就好了,偏差肯定会有,待零件加工成品后,按照测量结果更改刀补即可

因为端面的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,所以使用的金刚石刀片加工,效果还可以哈

网友A:
用小一号刀180°,走两刀就对称了。

网友B:
所以自动化设备的发展较低了对于操机师傅水平的要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小一号刀180°,走两刀就对称了。

就是X正向铣一个检测,C轴旋转180度再铣另一半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自动化设备的发展较低了对于操机师傅水平的要求

对调试维修人员的水平要求更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