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可以做钢丝绳的有限元分析么

楼主(2021-03-07):
SW可以做钢丝绳的有限元分析么

网友A:
可以是可以,就是准确率自己参考即可,客户不一定觉得有权威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是可以,就是准确率自己参考即可,客户不一定觉得有权威性!

好的,谢谢,问一下,钢丝绳分析怎么建模,要按实际钢丝绳一根丝一根丝的建出来没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,问一下,钢丝绳分析怎么建模,要按实际钢丝绳一根丝一根丝的建出来没

试试阵列
按机械设计手册里的钢丝绳标准建模

网友:
这个不好模拟吧,要是里面是麻心的怎么办,期待大神来讲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试阵列
按机械设计手册里的钢丝绳标准建模

谢谢指点,我总感觉建模出来不现实,我是想,是不是跟SW的杆结构或者薄壁结构一样(类似ANSYS的各个模块),会有单独的一个处理模块。这样工作量就小多了。(ANSYS我是不会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