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求助一结构,不太肯定,请见多识广的大侠给点思路。

楼主(2021-03-07):
最近公司安排了个小单子,其实就是一摇臂,之前别人做过一个,但是客户嫌阻尼手感不好,而且有点重,所以我就查看了一些显微镜的结构,但是不敢肯定里面具体是啥样子的。附上图
之前也有网友说这个关节处是私服电机,那就是示教机器人那种关节?人手可以拿着摆动还是?
我也看来蔡司的,注意到人要去摆动摇臂的时候是按下一个按钮的,长按的那种,松开就停在一定角度不动。
间的不多,想了可能不是纯机械结构,思路有点模糊

网友A:
长按按钮是动力接通,传动部件旋转,松开动力切断,传动部件停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长按按钮是动力接通,传动部件旋转,松开动力切断,传动部件停止。

可能就是一个抱闸或刹车

网友(点评):
好像要重力补偿的,感觉是个关节机械手用的那种伺服,人可以拖着走,省力的,要不然头部挂那么重的东西,来回摆,就太累了

网友(点评):
那种就是用手托着机器人走到某个位置,然后记录点位,喷涂行业的机械手有应用这个功能,就是让农民工也会用机器人

网友(点评):
就是不知道是单纯的保闸,还是伺服抱闸

网友(点评):
纯机械的,今天去展会看了

网友:
是否可以考虑用分度器,再用电机控制,这样更不需要再用手去摇了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主要还要兼顾空间,加那些的话,会不会很大了

网友(点评):
今天去展会了,问了,纯机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能就是一个抱闸或刹车

问到了,里面有个制动器,这么小的制动器,还有重力补偿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