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种带座轴承都有调心功能吗,有没有不调心的呢

楼主(2021-03-07):
就是这种带座轴承有没有不调心的,因为如果调心的话 像我图片上所示的用法会不会不太好,但是一根长轴左右贯穿的话又感觉太浪费

网友A:
有调心轴承呀,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轴承?轴承属于哪个大类的?

网友(点评):
外球面带座轴承,我想找不调心的,我是怕左右都调心到时候会不会造成左右不一样高呀

网友(点评):
你对调心轴承的理解有问题,好好看看书,再去思考调心轴承。不调心,可以用深沟球轴承,不知道轴转速有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调心轴承呀,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轴承?轴承属于哪个大类的?

lz应该不懂带座轴承的用法。

网友(点评):
你确小定非要左右两端之间非要穿一根长轴吗,一端焊一小节不行吗

网友(点评):
看负载,看你的加工水平

网友:
车个轴阶螺丝,装个深沟球,挺香的。

网友:
这种轴承座都是要配套使用的,中间会转来转去,单只无法使用的!

网友:
上面通过的板子如果是硬的,选用带轴的滚轮轴承更好。同等载荷下,体积小,造价低。

网友:
螺栓滚轮不仅有安装简单的优点,而且滚轮的表面还可以选择弧面的。您要是需要选型我也可以帮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