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薄板两夹板密封设计,大家看看用啥防水胶好

楼主(2021-03-07):
各位朋友们,自上次发帖询问薄板固定方式,得到广大坛友全力支持,不少朋友建议不使用卡扣,那个卡扣不靠谱,容易出问题,之前的帖子地址:http://www.cmiw.cn/thread-1025716-1-1.html
所以我再后续设计中在边角加了螺丝固定位置,现在的问题是,两个夹板2mm铸铝板,中间有电路板,我再上下夹板位置设计了配套凹凸槽,一个是为了定位,一个是为了防水密封,把螺丝固定位置留在密封外边,这样防止螺丝位进水,现在问题请教就是1、这样的凹凸槽上下配合尺寸是否合适,压铸铝的件能否达到这个要求
2、最想弄明白的是配合凹凸槽用什么胶密封,这个夹板里面有电路板,整体放户外,下雨,下雪,风吹日晒什么的,密封胶用什么能到达到防水密封的效果,效果好些的,有坛友用过什么的给推荐推荐,环氧树脂?硅橡胶?还是密封胶?之类的
我在乐泰找了一款平面密封胶518,如果这个凹凸槽配合铸铝没问题的话,这个间隙应该能满足要求么

有玩胶的行家么 给看看

网友A:
选择密封胶,乐泰518可以起密封作用,但是在下雪天的耐低温没有数据。不知道在低温多少度可以使用?

网友(点评):
-55-150 自认为这个范围够用了 但这个不知能否填充间隙,毕竟压铸铝件两个面不是能是很平整吧 ,到是写了能有0.25间隙

网友:
用道康宁的比较合适。

网友B:
有空间直接灌胶吗?

网友C:
选密封硅胶,施胶位置在凹槽那里。现在很多产品都用密封硅胶代替之前的密封圈了。我有个客户就是用德邦2599做密封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空间直接灌胶吗?

沿着外边,向内大约3mm宽 内部有凹凸槽配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选密封硅胶,施胶位置在凹槽那里。现在很多产品都用密封硅胶代替之前的密封圈了。我有个客户就是用德邦2599 ...

谢谢您的建议 您说的德邦2599 使用的客户是什么环境下使用的?是否和我的那个工况类似?效果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密封胶,乐泰518可以起密封作用,但是在下雪天的耐低温没有数据。不知道在低温多少度可以使用?

写的是-55到150℃ 但这个不知能否填充间隙,毕竟压铸铝件两个面不是能是很平整吧  ,到是写了能有0.25间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建议 您说的德邦2599 使用的客户是什么环境下使用的?是否和我的那个工况类似?效果如何

汽车中控上的

网友:
防水等级多少?

网友(点评):
IP66有啥好担心的

网友:
铁浆糊的性能不知道行不行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写的是-55到150℃ 但这个不知能否填充间隙,毕竟压铸铝件两个面不是能是很平整吧  ,到是写了能有0.25 ...

有了温度范围,心就踏实了。0.25是哪个的间隙?是两个贴合面之间的吗?

网友(点评):
是的 胶水的性能里写了 小于0.25间隙都可以达到粘接效果,我个人倾向于乐泰的这个518胶 技术性能明确,该表的参数都有明确数量,不含糊,可信度高,我估计在用7649处理一下,效果会更好

网友:
有那种防水性比较好的AB强力胶,楼主可以考虑选用。

网友:
建议上下盖都设计成凹进去的槽子,中间夹橡胶密封圈

网友(2021-04-20):
武汉双键9016胶水也可以满足,不仅有密封效果,同时还有很好的粘接效果。